请大家帮我看看这2个管子是什么型号以及可代换的管子

楼主(2012-12-28):
上图:

网友(点评):
谢谢各位,用的4606代换的,同时把鼓掉的电容换掉,已经修好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如果这部分坏了,把去高压的14V去掉,改成高压条,很方便快捷的修理办法,供你参考。

网友:
你去料板上去找一下是这种的推动管都可以换的,这个好像是那种N和P沟道一起的管子

网友:
高压驱动用的 建议换高压条吧

网友:
因为你买管子的钱和高压条差不多

网友:
我一般都用4600\4606\4609等替代,有些电脑主板上都有,可以代用

已经修好了,用的4606代换的

网友:
这个是三星17寸 711N上面的板子,上面那管子是SP8M3 上面的管子是N+P的管子!4400.4422.4600这几个型号可以替换!

网友:
换高压呀。。。他短路就把高压部分去掉。。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条吧。。兄弟。。。

网友:
三个电容一个4606的板子,秒杀。

网友:
N+P,4600之类的直接代换

网友:
三星的通病,用4606即可替代~

网友:
三星17寸的通病来的,SP8M3=4606

网友:
对头,4606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哎呀 高手太多了 ,哈哈

网友:
高手好多,我要是会改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实在不行呢   就在费高压板上找八角芯片代替大不了开不起机 运气好直接一次性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