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470D首次加粉后的艰难清零过程

楼主(2012-12-28):
不知论坛里的师傅有接到过兄弟7470D的打印机没。兄弟的新机越来越难搞,今天本人接到台7470D,第一次加粉,换了复位齿轮。放到机器,把前盖打开,按住清除键开机,然后按0 接着它提示是否换了鼓,1是 2否。果断按了1,接着呢,它是提示没粉,说打开前盖,叫换鼓,哎呀。怎么这样,我以为复位齿轮没装好,又拆装多次,还是不行,接着进入维修模式,   1、按功能键开机,出现英文MAINTENANCE,通过上下键,来选择01,按确认键,再选择74,按确认键,把2020改为1020,按停止键,再选择84,按确认键,选择英文PROCESS.CHECK.再按确认键,然后关机,再开机,出现PROCESS.CHECK.,通过选择TONER CART RE set ,再按确认键两次,然后关机。

    2、再按功能开机,选择74。按确认键,把1020改为2020确认键,按停止键退出,再先择84,按确认键,再选择到CHECKER MODF OFF,按确认键,关机,开机

但就是第一步那里根本就找不到84,没有84。所以就没了下一步。各位师傅,你们遇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
这款新机没人搞过咩???????后来我七手八脚的,搞好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打开前盖放入鼓盒,按下清除键.再按2个0,出现关闭前盖后,把盖关上就OK了,筒单呀

网友:
呵呵。问题就是不行啊,我开始就是这样:把前盖打开 按住清除键不放再上电。叫关盖子 关上了不行。提示叫换鼓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吊机器,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