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0AMD电流0.13求指点

楼主(2012-12-28):
CQ60AMD三桥合一故障电流0.013 其他供电都有了 就CPU供电有一个电感有0.5的电压  CPU供电芯片是ISL6265
47 48脚供电正常 6脚开启也正常 就是3脚这个信号我不大明白于是查了下图纸

发现接了两个N沟MOS管 看图可知道要ISL3脚为高电平Q17的G极必须要为高电平导通Q17拉低Q19的G极Q19截止3VS给PW ORK_ISL6265上拉 才正常  实测Q17G极为0 于是接着往下查

发现接了一个门电路 但是看板上这个门电路是不存在的 再查

原来是桥发出来的实测0.14的电压  我不知道这个信号出来要满足那些条件大家知道的帮忙一下。。谢谢了 桥是MCP77

网友:
这个 是电源好信号,那些条件就不清楚,正在学习中。

网友A:
你要搞清楚那个电压到底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搞清楚那个电压到底是多少伏

不用想也知道3.3V啊

网友B:
不知道条件也不能就放着了。换个桥也不是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条件也不能就放着了。换个桥也不是很麻烦的事情。

6265产生的3个电压都没有  去换桥做什么啊。。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大,触发电流呢

网友:
版号发一个

网友C:
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触发吗?

就是触发后的电流

网友:
3脚是有啦CPU电压后才出来的电压,没有那个电压时CPU也 没有供电。也是CPU电压正常的 一个信号一般3.3V.也是一个电源开启信号,你按时序修不就行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