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不跑码(00)

楼主(2012-12-28):
   同行拿来一块板子跑自动触发00各主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放电后不自动触发了还是跑00,换CPU轻按压CPU南北桥都不行依旧是00,没辙了刷bios吧。刷完bios依旧是00chinafix[1].com.cn迅维网_ ...(bios版本是对的)一看这情况还是老实点量AD线吧~!CPU到北桥的全都正常。北桥到南桥的也没问题(两两一组值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这下蛋疼了,上个键盘吧说不定人家不跑码也亮呢......这时有情况了键盘灯狂闪,当时我就满意了决定干I/O转念一想会不会是bios刷错了,果断刷回L-A690备份.rar键盘灯不闪了可是00依旧到了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 ,之前刷bios的时候发现原来的bios芯片校验的时候报错能读能写,换了一个SST25VF080B换成了MX 25L4005求各种大侠指点 各种元芳看法 各种同学研究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联想L-A690 R2.0.rar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联想L-A690 R2.0.rar

网友A:
换了一个SST25VF080B换成了MX 25L4005????你是说25vf080代换25l4005?这肯定是不行的,二个bios的容量都不一样。。。25vf080=25L8005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SST25VF080B换成了MX 25L4005????你是说25vf080代换25l4005?这肯定是不行的,二个bios的容量都不一 ...

我找一个其他bios试一下

网友B:
这个板子有些确实不好修,我修了不下50片,总结了一点自己的维修经验,楼主不妨参考一下:这个板子CPU核心供电ISL6566及相关电路易虚焊,测主板各个单元供电都正常但就是不跑码,建议加焊。另外这个板子不上CMOS电池或电池电压偏低有时候也会不跑码或者跑D0,还有这个板子北桥易空焊,因为平时北桥发热量比较大,长时间工作导致北桥空焊,还有这个北桥易坏,加焊不成功时,楼主实在想修好就换一个全新的北桥试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注:换北桥一定要换全新的,测试的成功很低,因为这过个桥测试的很容易坏。以上是我个人观点,说的不对之处欢迎各位同行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有些确实不好修,我修了不下50片,总结了一点自己的维修经验,楼主不妨参考一下:这个板子CPU核心供 ...

收费超不过30 同行拿来的直接甩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有些确实不好修,我修了不下50片,总结了一点自己的维修经验,楼主不妨参考一下:这个板子CPU核心供 ...

佩服楼主,修了这么多的690

网友:
楼主实力不俗啊!

网友:
五楼正解~,我也头痛此板。。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