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棘手问题

楼主(2012-12-28):
接一台联想F41A   板号:LA-3571P   故障现象:不开机  二修机,
拆 机发现上家动过U20开机芯片型号KB926QF B1,测得无3V 5V待机 , ,20脚V+电压只有10V,主供电被拉低,明显后级有短路,保护咯,或是哪个电阻之类的阻值不对拉低咯,仁宝代工的主板点火回路挺麻烦的,直接接咯个19V 准备用烧机大法,接上通电,3V 5V正常咯,开机一切正常,心里那个乐,,装机准备收钱,才发现 一上电池就电流表直接打表,咋的又短咯,还是那个19V接错点咯,几秒一过,哎,电流下来咯,1A多,这个明显的充电电流,开机也都正常,,但就是接电的一瞬间会打表,不能就这么给客户吧, 这样早晚也还烧坏, 算咯,,又拆呗,裸板试机,发现充电时PU4有发烫情况, 才想起之前没主供电不正常,B+电压10V  ,难道是充电芯片引起的,拆掉,找个料板换上,然后把之前接的线取咯,电压一切正常,充电也正常咯,,开机亮机,测试一天,叫客户第二天来取机, 蛋疼的事来咯,早上一来居然开机灯亮咯,电流表上一看无电流跳变,10秒左右灯熄灭,在开问题一样,再拆,3V 5V正常,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开机也有高低高的跳变,而且开机灯都亮咯,在测着3V或者5V开机时有时能正常点亮,因为以前有遇到过此类问题,换掉3V 5V  的上下管和待机芯片有好的,,故直接换掉,故障还是一样,还是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开机咯电流不动的情况,因为有时都能亮,所以芯片换的可能性就很小咯,虚焊的可能性大,,把一切有关开机的芯片通通加焊,包适南桥,问题还一样,遇到过几台这样的问题咯,,都是联想的,,,有换待机芯片好的,,换上下管好的,也有更换南桥好的,,现在唯一没换的就只有南桥咯,,,,因为价格报得低,所以没有换,太盲目咯,    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有遇到此类问题的吗?
                    感谢各位,,静下来查咯下时序图,开机时I/0 32脚ON/OFF#3.3V有跳变,67脚+EC_AVCC 3.3V供电正常,37脚EC_RST#复位3.3正常,EC发给SB    PBTN_OUT#也有2.6-3.3V跳变,EC_RSMRST#无电压,,发现论坛里有哥们遇到此类问题,就是因为休眠元件U21击穿导致无LID_SWITCH#       测U21才发现2脚无电压,找料板换掉U21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只能在电流没跳变的时候查板上信号是个什么情况了。盲目换有时吃力不讨好

网友A:
但是就是开机电流不动,,和待机一样,灯也亮咯,          要么就是能开机,电流电压一切正常,

网友B:
哥, 你看哈是没待机 还是不触发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就是开机电流不动,,和待机一样,灯也亮咯,          要么就是能开机,电流电压一切正常,

嗯,我的思路就是看不开时,按开关 EC相连脚有无跳变 有,查有无发给南桥。无,查有无满足条件,类似。

网友:
触发的时候看EC有没有发出EC_ON  和PWRBTN# ,有没有之高SLP_S5 S3 要是没有,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还得回到时序上按时序修,我感觉你思路很乱,跳跃式的,不想下功夫。浮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你看哈是没待机 还是不触发行不。

待机正常,,不能触发

网友C:
ec 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换过没

工作条件都满足,,供电,复位一切正常,只是图纸上EC是KB926QF A1      我这机器上是B1,,有时能点亮也就没换,,,最后细心检查咯下开机后EC_RSMRST#没电压,

网友:
LID有问题啊,直联也可以

网友:
联想的休眠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楼主修机时好乱哦    时序很重 要记在心中  免走弯路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有啊,给说一下

网友:
充电电路修起来问题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