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ELL1545无CPU供电

楼主(2012-12-28):
       一大早同行送来了一片DELL1545主板无CPU供电的主板电流上到0.28。说是把针掉到EC旁边造成这样的后果了。闲话少扯直接本题。我机器搜图纸还没有搜的到。上迅维网找图纸没有找到只有点位图继续泡各个维修论坛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找到了。测量各个电感阻值没有发现异常。那就上测量各电感电压齐刷刷的测量一边各个电感电压就是CPU供电没有出来也造成电流0.28还不停掉电重启。人家同行在旁边催的急就直接找了一个新料isl6262装上去涛声依旧啊。那就开始上电测量EC的工作条件VCC CLK RST都正常那就直接测量EC的开启CPUCORE_ON开启

没有那先前面时序的开启都不用将了吧。断电测量阻值有560欧姆也正常那找一EC773L换了上去开启信号出来了只有1.03电流没有太大变化。那就在可能是CPU芯片可能此信号拉低了 。断电果断的测量一下VRON的阻值只有3欧姆我的神啊 。卖料的这段时间没少坑我啊。继续用风枪把CPU供电芯片拆下来测量主板VRON的正常了。就测量一下芯片那红表笔接到芯片的6262的21PIN黑表笔44PIN那挨千刀的是个坏料啊 (但我那时候测量人家的控制级阻值都正常)继续上一个新的测量正常阻值535欧姆正常测量控制级都正常,上电测量CPU供电0.97电压出来了电流跑到0.67上内存电流跳变正常。CPU供电的芯片条件就不用讲了吧 。

     自己搜集的图纸点位图给同行贡献出来 还有BIOS 这板子算是齐活了 !版号:DR1 DIS 512 MB 09224-1 4AQ28.011

网友(点评):
5pin vr_tt#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回楼下:VR_TT# - Thermal overload output indicator with open-drain output. Over temperature pull-down resistance is 10Ω.

网友(点评):
VR_TT# 根据阿饼老师的解释应该是:开漏输出的过温保护警报,这个脚的下拉电阻式10欧姆。

网友:
技术是可以,语言组织的有点乱啊,看的很辛苦。

网友:
思路很好,就是我现在这水平还看不太明白。

网友:
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不行?还是楼主的表达能不行?有点懵说的啥呀??

网友:
实际上就是没有CPU的开启信号而已,看来还是要查清楚再动刀才好一点

网友:
开启信号阻值不正常,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楚的嘛。

网友:
这个是温控 北桥的核心供电上啦1.05v

网友:
错别字太多! 然后句点划分不明! 初步判定LZ是用了家乡话来写的!!    不过LZ的精神是值得可赞的! 谢谢LZ分享这么好的东东,新手学习了

网友A:
楼主的语言组织能力可能是有点问题,最后是EC坏了,还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语言组织能力可能是有点问题,最后是EC坏了,还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是有点西北 陕西的口味语言。写的急了。一天活多所以很难抽点时间出来写。

网友:
楼主买的不是新料吧?也试过直到换上第三个才是好的,有时遇到这坏料真的搞死人。

网友B:
楼主的表达确实有点那个什么什么哦,呵可。楼主技术是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达确实有点那个什么什么哦,呵可。楼主技术是不错的,赞一个

时间紧张啊 所以写起来就能与点乱吧

网友C:
楼主料挺全的呀,还有,买芯片的话,下次记得两个两个一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料挺全的呀,还有,买芯片的话,下次记得两个两个一买。。。

我们买料一次性 买五个

网友:
语言组织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呵呵。不过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为什么 直接瞄准EC了呢,CPU的开启信号是EC给的是吧,V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