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触摸按键程序

楼主(2012-12-28):
经测试  很实用

三星943NW触摸按键程序 宽屏1440X900_6KEY扫描程序_NA_.zip

三星943NW触摸按键程序 宽屏

网友:
接KEY1 KEY2 么

网友:
通用板用的是乐华2025
       假三星OSD 菜单定义
4线连接方法
1:红线接---驱动板指示灯
2: 白线接---驱动板K4 菜单键
3:黄线接---驱动板K5 退出键
4:黑线接---驱动板GND 地线
五线连接方法:
1:蓝线接---驱动板屏供电跳线处
2:红线接---驱动板指示灯 G
3: 白线接---驱动板K4 菜单键
4:黄线接---驱动板K5 退出键
5:黑线接---驱动板GND 地线
原装三星驱动板
1:蓝线接---驱动板屏供电跳线处 3.3V
2:白线接---驱动板指示灯 G
3: 白线接---驱动板K4 菜单键
4:白线接---驱动板K5 退出键
5:白线接---驱动板GND 地线

网友:
领教了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