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指导 长城24寸显示器

楼主(2012-12-28):
长城显示器  有逻辑板,驱动板,电源板,高压板,三星的屏。
故障现象:不插vga视频线  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指示灯蓝色,一段时间显示器自动休眠,指示灯橙色。
         插vga线,屏幕显示显示桌面,但一闪既没,指示灯一直蓝色。此时其他各组电压一闪既没,电源板只有5v电压。
         求大师告知是哪部分问题啊。

网友:
求教啊 不会没有人看吧
   已排除驱动板  逻辑板 ,有图像,只是一闪既没。有图像时有20v 12v  5v电压,没图像是只有5v电压。

网友A:
电源板主输出可能负载不良,比如滤波电容引起,输出反馈失调。或是高压灯管有老化引起负载过重保护,先用点灯板点看看每支灯的亮度是否基本一至,这样找到引起问题的灯管同时看看有没有图像,有图正明屏逻辑板基本是好的,断开高压主供电,空载测一下主输出的电压是在正常范围内,电压有没有平稳或抖动。有条件可加一定的假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
像是高压部分引起的保护

网友:
应该 是高压板那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高压方面的问题咯!修电压,

网友:
滤波电容引起

网友:
感觉是高压问题

网友:
屏供电是正常的吗,屏线接口线较粗的就是

网友:
电源板输出功率不足带不起负载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屏显示无信号。说明屏正常至于你说的插VGA黑屏应该是MCU出问题了。找个程序刷上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主输出可能负载不良,比如滤波电容引起,输出反馈失调。或是高压灯管有老化引起负载过重保护,先用 ...

断开高压板供电,也是电压一闪既没。    不接vga线图像什么的一切正常,是不是大哥你说的输出反馈失调?   那该怎么弄呢。    求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断开高压板供电,也是电压一闪既没。    不接vga线图像什么的一切正常,是不是大哥你说的输出反馈失调?  ...

那就断开主供电所连接所有的电路,只留下电源反馈电路,在输出大电容处测电源空载测试一下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就并个负载电阻然后然后再测,还是这样的话,修电源板吧,如果只是5V 12V供电的话,可以拿个主机的ATX电源接上驱动板再次确定是不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断开主供电所连接所有的电路,只留下电源反馈电路,在输出大电容处测电源空载测试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

谢谢   我直接换了电源板,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直接换了电源板,可以了。

我的经验一开始就告诉我。电源板占90。如果你再修几台, 这种问题你很快就能解决的

网友:
高压板或是灯管有问题。先试灯管是否正常,就知道是哪儿问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