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12-28):
请教各位大师    此显示器不接信号显示正常  接了信号黑屏  灯管是亮的  只是没有图像     据说要刷程序     我有一个EP1132的编程器 在本网下了程序       请问应该怎样刷才是正确的

网友:
三星的一般程序芯片是25X40的,取下来刷好再焊上就好了

网友:
不能再板子上刷吗

网友:
刷MCU就好了

网友:
这需要编程器

网友:
我也 今天遇到过刷了就好了 。。。通病问题

网友:
我用的就是西尔特500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