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61G 通电断电保护

楼主(2012-12-28):
一块七彩虹N61G主板通电就断电,伴随吱的电流声,明显大短路,直接测12V短路,CPU供电上管烧坏,三个上管烧了一个,先换管子,这种烧上管的一般都是PWM信号不正常烧的,换管后测上下管的G极,发现一只下管的G极对地为无穷大,肯定是断线了,直接飞线,开机,OK

网友:
烧管的那组上下管都要换掉啊,最好连PWM芯片也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