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工 老师 大侠们 我目前有好几块希捷的硬盘!

楼主(2012-12-28):
一块是500G的 型号是st3500418as   症状是:bios能识别,有时候还能正常用一用,有时候就不能用,用MHDD扫有时候是正常,有时候不识别!
盘内没有异响,想问这是固件的问题还是物理问题?

一块是320G的,有时候BIOS能识别,有时候不能识别,能识别的时候一切正常!坏道也没有!

一块是250G的速度奇慢,用MHDD扫描也是.  . . . .扫描,很慢!进系统也是很慢,进系统最起码20分钟!但是没有坏道!

这都市啥问题啊?
触点我都清理干净了!

网友:
像固件问题哦

网友:
不稳定跟接线不良有关,也跟板有关,固件的可能性比较小。
速度慢基本是固件问题。

网友:
严重怀疑是固件门的盘体加以刷固件一般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