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31T-LM2 主板 不触发

楼主(2012-12-28):
  今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G31T-LM2主板 不触发,自己拿表连了下PCI14脚 阻值有700多,然后又打了下U口的阻值  开关的阻值 和供电都正常 ,于是换IO 换了一个好的IO故障依旧。想刷BIOS 没有程序,求程序 求各位高手给个意见,给个思路   急~~~~~~

网友A:
这主板有图纸的,楼主查了图纸没有

网友:
兄弟。。你时序都没查完呢。。。就果断换IO。。呵呵。。5个待机条件和3个出发条件。。必须满足。。。

网友B:
  新手啊  不知道什么时序啊 能说说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有图纸的,楼主查了图纸没有

新手  图纸不怎么会看  纠结

网友:
IO好像是8718的   查64,73脚好像

网友:
待机条件:电池电压,CMOS跳线帽电压,32.768两脚电压,压差是否正常,3.3V待机电压,RSMRST#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啊  不知道什么时序啊 能说说怎么查

对这个来说就是,BIOS不管好坏,是不影响触发的。先把触发通电问题解决了,再考虑BIOS的事。

网友:
南桥故障大的,换一个

网友:
不触发怎么和BIOS扯上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