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怎么用?

楼主(2012-12-28):
稳压电源的电流设为6A保护,适配器是19V3A的,两条线,一正一负,稳压电源用20V不可以,19V,19.5V,18.5V都用过,还是不可以,都是开机10秒就没了,用适配器就可以开机,但IBM的
笔记本
就可以开机(设为16V3A都可以开),线是从液晶电源上剪下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笔记本

网友:
看的有点小迷糊。我的稳压电源线是跟机来的。用别的线直接接板子上也能用。没出现过你的情况。建议和供货商联系。

网友:
有些HP DELL机要专用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