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sy-a79gm3+ V2.0主板的IO

楼主(2012-12-28):
收到一块梅捷主板:SY-A79GM3+ V2.0。
此板不上电,IO被人换成W83627。根据脚位看应该是FINTEKD的IO,求有此板的各位帮助看一下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这个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这个板的子的图片,看能不能清到IO的型号,一般我拆电容忘让了哪个位置或掉件的元件,就会到百度搜索这个板子的板号,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板子的图片介绍,再放大图片看型号,或元件位置.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我找找看。
不过,败家的SOYO一般会把IO用贴纸盖住,这片就是。

网友:
用F71882替换,可以上电,修好供电故障,可以小跑。
通知客户,居然能找回原来的IO,是F71863。
换上OK。

网友:
一修的那位也太……

网友:
碰到不负责的老 一了

网友:
这里的同行竞争激烈,台式机主板15、20元都修,市场都给他们做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