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HM65的桥

楼主(2012-12-28):
此机刚开始没有待机。51125发热。更换后可以触发上电。但还是没有点亮。经检查。有一个CPU旁的一个电感没有电 是给CPU内部供电的。由MAX15092G这个芯片控制的。MAX15092G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  有人遇到过没有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帮我分析一MAX15092G这个芯片的控制的那个电感没有的电工作条件吗。再此谢谢了。下在面有图

网友:
主供电,开启信号EN,BST激发各脚是否有电压

网友:
第一脚都有3.3V EN   BST也有5V啊。

网友:
那还是查反馈电路,测各电阻的阻值

网友:
查FB,3V 5V 后级

网友:
CPU没有电。怎么叫我查查FB,3V 5V 后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