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770 热机一亮一灭

楼主(2012-12-28):
如标题、机器热机之后一亮一灭、反复地出来 18台都是这种问题、大哥们求助啊
三星

网友:
三星的质保就是短,楼主把故障说详细点,测试点的电压多少,不然只有猜哟

网友:
正常的时候电压都正常 不正常的时候5V电压芯片电压输出没有。 电源芯片 6脚电压跳变

网友:
18台显示器同时供电出问题??

网友:
那就是开启信号有问题呗 二话不说 直接5V飞线

网友:
把键盘。。线拔掉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