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时间慢慢不对

楼主(2012-12-28):
有一台AXIOO的笔电
BIOS教对及储存了时间,但关机后时间就慢慢不对了
例如关机后半小时再开机。BIOS时间只行了十分钟
放了一天就回到出厂设定
晶震换过了,有没有人可以给点思路

网友:
检查电池电压,漏电没有

网友:
如果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就换桥吧 ,丢失设置是bios电池没有电,但是如果变慢就是桥的事了

网友:
不要忘了电池座

网友:
时间是可以储存的
只是会的慢了
之后就回到出厂设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座氧化了吧

查了一定沒有呀

网友:
南桥呀,RTC电路查查

网友:
我记得慢慢变慢了是电池的问题啊,怎么不换电池先试试?

网友:
桥加焊过
晶震都换了,电池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