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 死不认声卡 声卡AUDIO1981B

楼主(2012-12-28):
声卡换过 南桥换过

2pin 1.65V
5PIN 0v
6pin 1.66V
8pin 0v
10 pin 0.2V
11 pin 3.3V

电阻我侧过   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13-1-6 19:23):
这个修好了  拆了屏幕旁边好像是  猫卡的座子   就认到声卡了  真奇怪

网友:
主供电正常吗,基准电压有吗

网友:
系统换过吗

网友:
应该是印制板故障.我有修过一块

网友:
没修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检测不到吧?

网友:
估计是pcb漏电,我修到过一例t42,两头割断后飞的线,好像是那个sdata_in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或者是驱程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先查是否是系统驱动的问题;再查声卡供电 时钟 复位信号都是否正常?还不行就查到南桥的线路;最好排查南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回焊南桥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