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故障求助

楼主(2012-12-28):
今天收一台飞利浦190EW9显示器 客户说昨天晚上用着用着就自己黑屏了!

拿过来接上电源就试机了,开机后一切都正常,但是用了差不多五分钟左右之后就黑屏了!黑屏后显示器上的绿色指示灯还亮着,没有变黄!灯管不亮,屏幕也没有暗图(拿手电筒照黑屏后的显示器没有发现暗图)然后断电或按开关键,关机在开机又亮了,等会又自己黑屏了!有一点注意的是冷开机能坚持五分钟左右黑屏,而热开机坚持不到十秒就自己黑屏了!

而黑屏后拔掉视频线的时候 本来黑屏的屏幕又会跳出:无信号输入!!!!!!!!!!!!然后继续黑!

汗颜啊,敢肯定的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助

网友A:
换驱动板上的供电电容呀

网友:
你敢肯定的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板上的供电电容呀

嗯  只能试试了,目测到时没有电容鼓

网友B:
LZ不是做维修的吧?机器都没拆就敢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这机器的通病就是灯管线易烧焦脱落,导致黑屏,也就是连接灯管的地方,灯管一般没问题,已经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器了,都是一个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不是做维修的吧?机器都没拆就敢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这机器的通病就是灯管线易烧焦脱落,导致黑屏,也就 ...

LZ我是搞维修的,只不过很少修显示器!显示器我已经拆开了,要不然我何来说的“目测没有电容爆掉”而且灯管接头看过了,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说灯管的问题,那么不会连图像都没有了把!一般来说,像这样的黑屏案例,第一个查的都嘛是灯管,查看黑屏时候屏幕是否有暗图!如果有暗图则查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我是搞维修的,只不过很少修显示器!显示器我已经拆开了,要不然我何来说的“目测没有电容爆掉”而且灯 ...

你把屏拆开了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把屏拆开了麽?

先弄个单灯的高压测测灯管看

网友:
前提是,你测灯管都正常,再反过来用原机的高压一体板测灯管,看看都正常了,不放心的话,找个好的电源板代换上试试,再确定驱动板问题,找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屏拆开了麽?

拆开了呀,敢说这是灯管还真不好拆,奶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弄个单灯的高压测测灯管看

刚做了一个灯管测试器,但是只测了一根灯管就挂掉了,还在郁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了呀,敢说这是灯管还真不好拆,奶奶的

拆液晶面板动作轻点就行了,你看看灯管的负极,黑色线,用镊子挑一下,看连接处有没有脱焊腐蚀的情况,因为这机器我以前遇到的黑屏大多数的故障都是那里。

网友:
不就是灯管脱焊了。

搞的象砖家一样,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你黑屏的时候,把灯管点亮一根,看看到底有没有图像?

网友:
这个机子灯管脱焊的多,别搞复杂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没发出BL_EN ,屏供电EN,测这两个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拿给别人修吧,你肯定驱动板了,灯管你也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