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66CS编程器,我想换地址编程,可是编不了,请问我哪里错了呢?

楼主(2012-12-28):
TL866CS编程器,我想换地址编程,可是编不了,请问我哪里错了呢?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看结果,可是没结果呀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也用和你一样的编程器,试了一下,可我的起始地址改不了啊!怪了。主程序是5.80版的。

网友:
地址编程有什么用呢? 正常能刷BIOS  不就OK了吗

网友:
不会用编程器,帮不了你啊

网友(2013-06-09):
理论上 这片闪存 这个 编程器支持的 因该可以支持,我是碰到 29F032和29F320 完全不支持读写,还有AM29LV033C 只支持前半16M 读写 后面16M 操作不了 浪费了容量 。这个换地址 难度不大,你实在不行你先在闪存里全都写进FF 空数据, 然后再 用WINHEX  编辑一个 其他地方是FF空字节 只有固定地址有数据的文件,然后你可把这文件加到缓存里,你刷写的时候 烧写前先插除可以拿掉 不用擦除 就能烧 你固定的部分地址就可以

网友:
还有这个866没法把16位闪存 以8位的模式来读写。TH并口的编程器就可以 支持29F032和29F320   866烧写16位闪存的时候 必须把文件 用WINHEX 8位字节分解  成2个文件  再8位字节合并 第2个文件偶数容量在前 才可以  不然不单单是16位显示错乱的问题了  这个866很是不好  还有烧录转换座8位和16位的很很多芯片 都不对应 电路错误 需要自己 飞出一排线插头来才搞定  SOP44的都不对应 8位TSOP也有错误 不稳定

网友:
AM29LV033C  读取的时候 居然是 前16M 容量读2遍在缓存里   所以这个 32M 软件烧写缓存里 居然 前后是2个 16的2遍  而不是完整的32M文件整个的 读出来 ,估计是软件设计的有问题,  对8位A21 地址线支持有错误    所以对有些16位闪存 64M的 A21 支持也有错误的 读不了  我都怀疑  再5.91再进一步以后的软件推出前 这个 USB 编程器  对8位闪存只支持到16M   16位闪存只支持到32M     希望软件赶快更新(据说这个编程器  硬件和软件  都套用国外设计 翻译过来的,国内厂商都无更新和修正的能力啊 很是怀疑 最好在烧写软件里 有16位 奇偶 字节容量 按需要可以选对换  这些不再需要用其他软件转换了

网友:
你实在烧写软件里改不了地址  就用WINHEX 编辑你要烧的  文件吧  把需要修改的地址 内容改成你需要的吧 这样整个文件烧进去  安全些   编程软件改地址 烧进去 有的要出错的

网友(2016-11-01):
我的tl866刷BIOS后提示 错误 config 0x000001 缓冲区值 0x00 芯片数据 0x02 咋回事啊

网友:
还是建议使用rt809f编程器吧这个编程器出错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