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主板上T9300CPU报错

楼主(2012-12-28):
T61P主板上T9300CPU报错 上T7500cpu ok  求解决方法?

补充内容 (2013-1-3 08:25):
移动南桥背面两个10K电阻.

网友:
北桥的频率选择 改一下电阻就好

网友A:
升级一下BIOS版本

网友:
把BIOS升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一下BIOS版本

升级BIOS,你试过吗?

网友:
刷BIOS弄下看

网友:
升级一下BIOS,看看了,改电阻谁会改呀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你说的太含糊,报什么错,你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