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亮下就灭

楼主(2012-12-28):
首先测试灯管是否正常。当然灯管不行的话就要先换掉灯管在说。接下就是去保护。(高压IC)去保护大部分都会好,那小部分的没办法只有换高压板了 。修的话性能不好,用几天又坏了不如直接换的好

764 Bytes,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去保护大全

网友:
这个经验,大家基本都知道了吧

网友:
黑屏3个故障 点:高压板、灯管、受保护、

网友:
大家基本都知道了吧

网友:
仅供新手。高手飘过!可以了吧

网友:
尽量不要去保护,容易冒烟的哦

网友:
去保护常用来判断故障!一般不去保护使用,因为保护一定有故障点,去保护会使工作条件不稳定~很有可能会扩大故障面!

网友:
这是最快捷实用的放法。你不介意的话你也可以给客户换高压板,成本的话你要承担!!等客户下次找你估计已经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