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魔剑A790GX+/A770 掉件

楼主(2012-12-28):
onda 魔剑A790GX+/A770  掉件   图中红圈是 什么IC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考研我的眼力呢??

网友B:
至少把芯片的字符照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考研我的眼力呢??

是哇, 你能看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把芯片的字符照出来吧???

  我知道  就不用来论坛问了

网友C:
应该是人称蚂蚁的那家公司出品的电源管理IC

网友:
那里是没有ic的

网友:
这是中关村在线截的图片吧,那个芯片整个都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人称蚂蚁的那家公司出品的电源管理IC

  知道具体型号吗

网友:
楼主,昂达的主板看PCI的插口那字,那里才写着主板的型号的,然后上昂达的板子上找那型号,有一张大图,能不能看出型号就看你的眼力了。

网友D:
蚂蚁的  F75125R    主板PCI上:ONDA魔剑A770+ V2.0主板   PCB上是 A790GX+/A77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蚂蚁的  F75125R    主板PCI上:ONDA魔剑A770+ V2.0主板   PCB上是 A790GX+/A770+

  你有那附近的图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蚂蚁的  F75125R    主板PCI上:ONDA魔剑A770+ V2.0主板   PCB上是 A790GX+/A770+

知道能用什么排阻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能用什么排阻代替?

那不是排阻 那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