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3000 无待机 815LN 6脚只有1.4V

楼主(2012-12-28):
神舟f3000 无待机 815LN 6脚只有1.4V 图纸上标6脚电压要大于2.1V 6脚电压不正常,,815ln没+5VA输出,,
1脚 0.20v 2脚18V 3,4脚 3.3V  5脚 5V. 6脚 1.4V (应该不对的图纸上写着要大于2.1V才行), +5VLDO有,其他看起来也正常,

6脚R134前端5V 后端1.4  阻值正常 C446 R800 也正常``Q34我取了也还是1.4V 芯片已经换了..到底是哪里拉低了?哪位大虾说说看啊```   把Q13去掉Q39 有0.20电压输出`

补充内容 (2013-1-16 12:34):
已经好了 还是芯片的问题芯片坏了````` 换了3个才好哎

网友:
6脚电压是正常的。。
因为有个分压。。
你最好下载一份PDF。看下这个6脚电压是芯片自己提供的上拉。还是外部给的电压
另外1脚是开启啊。。只有0.2V。这个肯定不对。。看下图纸是哪里过来的。EC发出来的嘛。。经过什么电阻这类的没有?

网友:
同意楼上,最好弄个PDF,不然也不好查。、。。

网友A:
下了纸在看

网友B:
换个芯片试试啦

网友:
EC 发出来的,可是EC连3V供电都没有,,怎么会有信号出来呢。这板子的3V是由+5VA 经过APL1084UC 转换过来成+3.3VA的 还有第六脚是5VA的信号,,1脚是触发都1.8V的开启信号 6脚的电压1.40V 我把R800取了就变成5V了。6脚的电压是VL过来的5V      不清楚到底哪有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芯片试试啦

芯片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了纸在看

有图纸看啊··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看啊··哎

1脚电压不正常,1脚和6脚>0.6V工作在PWM模式,      >2.1V工作在SKIP模式

网友:
6脚的开启电压已经OK,需查芯片外围电路,看有无波形,芯片,BST,等等

网友:
6脚电压算是正常的        1脚 才0.20v 这个才不正常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脚电压不正常,1脚和6脚>0.6V工作在PWM模式,      >2.1V工作在SKIP模式

可是一脚的电压是EC里面出来的呀,搞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一脚的电压是EC里面出来的呀,搞不明白

R138接EC端电压是3.3么?正常就查R138/R133/C161是否损坏

网友:
我的现在是一样的情况,1角应该是3V  6角好像没电压。

网友:
我的现在就是不知道12角是几V 输出,开启后怎么是1.5V 啊  老感觉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38接EC端电压是3.3么?正常就查R138/R133/C161是否损坏

R138 两端都没3.3 呵呵·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