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错误

楼主(2012-12-28):
每次启动都显示文件丢失  换硬盘也不行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起文件丢失的很多情况是内存引起的~可以检查一下内存颗粒好坏再进行其它部件故障的判断!

网友:
硬盘数据线换了试试呢

网友:
是啊,你可以先用排除法吗

网友:
这样的情况内存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