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麦克风讲话有声,听音乐没声

楼主(2012-12-28):
主板为映泰A780L VER6.2 如下图

接绿色中间接口,麦克风讲话,喇叭有声音输出,音乐没声音
系统换过,声卡驱动正常,酷狗能正常播放音乐,
且播放音乐时只要设四声道输出,接蓝色接口输出就可以听到音乐,接2声道没输出,
还有前置一样没输出

耦合电容换过,两个电容正极2.5V,负极没电压且负极没短路,其中AC1,AC2,AC3,AC7两端都有2.5V电压,本人没示波器没法测波形

13脚检测脚2.5V,线路各电容电阻都未见异常

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例了,搞不好太不给力了,大虾们救救我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应该是前置耳机接口排线没有插。把speaker_out_R和speaker_out_R1加个路线冒,speaker_out_L和speaker_out_L1加个跑线冒。或直接短接。或把机箱上前置耳机的线接上.

wml
试过没用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的事,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