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开机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2-12-28):
(无正文)

网友:
一体化电源高压板上有电容鼓包了,这个是新手能解决的,如果不是电容的问题,就是高压保护了,屏内灯管异常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不错,不过长城的灯管经常有问题

网友:
原因找到了,是灯管问题!只是不会换灯管... ...给他换个块屏

网友:
闪下就黑 维修思路是光的部分有问题 一般就是 灯管或者高压板部分有问题  先易后难 你先排除一下灯光 在考虑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2013-02-08):
可以自己在网上查资料,更换灯管

网友:
原因找到了,是灯管问题!只是不会换灯管... ...给他换个块屏
不会吧!灯管换 换屏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2013-04-26):
那你的成本有多高。

网友:
非常不错,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是灯管问题,我就有一个这样,还在等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