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复位等常亮,跑码跑到02

楼主(2012-12-28):
刚开始是没复位,主板00 不跑码 ,后来量桥旁边MOS管没电压 ,把旁边八角芯片换了,后来跑码了从 50 28 C1 C3 01 02 就不动了,复位灯一直亮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BIOS好坏,建议先刷下BIOS

网友:
内存不过,重点检查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