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D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2-12-28):
  今天修了一块华硕的主板,故障为触发后有复位,不跑码,过大概几秒后就掉电了。我拿下CPU后竟然还有复位,cpu供电还正常还正常(电感上还有1.2V),用水摸了一下电感和上下管都发烫...?  求解?

网友:
你看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A:
不加U 也会发烫吗

网友B:
高低端管和滤波电容可能不良,换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加U 也会发烫吗

恩   不上CPU也很烫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型号也写出来?一般华硕的好多都有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低端管和滤波电容可能不良,换一下

是不是和主控有问题  啊     我找出了图纸测了一下   没开启  但有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   不上CPU也很烫

你把MOS管换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MOS管换掉吧

今天找了一块相同的主控芯片换上了,好了。  呵呵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找了一块相同的主控芯片换上了,好了。  呵呵  谢谢啊

呵呵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mos管  的用处真大啊    下次我注意点

网友:
现在我为找这些主控芯片头疼,你说南北桥坏了,板子丢了也就丢了!有没有淘宝店专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不上CPU也很烫

因为我以前修过一个。电容也没有爆,就是烫所以把电容全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