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这个显示器自动重启,这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2-12-28):
LG W1942ST这个显示器自动重启,这不定时重启,还没解决,有知道的指点指点

网友:
麻烦你看一下这个电源控制模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
按键问题。更换一个看看

网友:
不稳定  还是怎样啊  还是闪一下然后又亮了呢 看看指示灯是什么状态

网友:
说出这个电源控制模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电源模块应是LAF0001(或者fan7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