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7下充分使用4G的内存

楼主(2012-12-28):
先运行Readyfor 4GB,当程序打开后,依次点击检查和应用选项,此时程序会告诉你所用系统能够支持最大内存容量和当前内存容量。下图是我已经破解后的截图,最大允许4GB内存。然后运行压缩包里面的AddBootMenu程序,当弹出对话框时,输入Y回车即可,此时系统提示破解操作成功完成。这一步的目的是将破解过的内核加入启动菜单,(类似多系统启动选项)。第三步依次选择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选择那个破解的启动系统就可以,如下图。
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在选择我的电脑属性后,内存被识别成4GB容量。处理了以后你充分利用了4G内存,很爽的说,但是也有不爽的地方,一是桌面右下角显示测试模式很不爽,没关系,下面会附上去水印工具的,另一不爽的地方是开机显示多系统启动,而且名字很长很不爽,你可以用一个叫魔方的软件修改启动系统的名字,如果不放心可以保留原启动选项,测试以后你可以选择性的删除原启动项。好了到此教程结束。

网友:
32位的XP下能用吗?呵呵。

网友:
这个我试过的,这样操作以后系统不稳定。

网友:
其实这样没必要,如果真要利用大内存,还是装64位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