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刚学完 挺迷糊的 想请教下各位师兄

楼主(2012-12-28):
热地 冷地 交流地是怎么分的 还有12V5V  在哪里测。。。

网友:
12V,5V看电路板的具体设计,可以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出来,有的PCB板上的丝印会印有排插各个引脚的定义。可以参考,热地个人理解:电源板高压侧的地线,人体接触到就会触电,冷地:低压侧的地线

网友:
谢谢师兄 灰常感谢

网友:
12v 5v 找那两个复合二极管!!!

网友:
热地和冷地,在电源板上是分开的:热地是交流经桥堆整流后的负极;冷地是经变压器感应整流后的负极

网友:
一般简单的问题我看回复的人很多啊   都热心帮忙  难的问题就没信了

网友:
冷地 热地  不用表 也不用看分界 的另类方法 就是用手去摸。哪个有电 哪个就是热地。哈哈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不要误导新手,触电了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要看板了,,,最好看一下基础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