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XP下4G内存问题

楼主(2012-12-28):
在32位XP下只能识别到3G,用了扩展模式和大内存开启工具,也是一样,曾看到过别人发的截图也只能用到3.25的样子,4G到底能用上吗?

网友:
不能.64位的XP 就可以

网友:
不差那几百兆
装个ramdisk之类的就充分用起来了
一定要那个内存的话好像有个什么补丁可以用  但是听说不稳定
请自行度娘

网友:
还是64位,破解根本不稳定!!1

网友:
32位XP好象就认这些!差那点好象无所谓!

网友:
其实认多少是无所谓的,3个多G也是两条一起工作的,没多大的影响

网友:
内存寻址不一样,你一定要用到4G的话,只能上64位。

网友:
32位最大寻址范围4G,用3G留1g交给虚拟内存。32位xp就是这么设计的。少1G无所谓。

网友:
可以使用软件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