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磐石355,待机电压4.6V,能点亮部分主板。

楼主(2012-12-28):
ATX电源磐石355,待机电压4.6V,能点亮部分主板,如华硕P4 775针系列的,但AMD系统列主板点不亮(如A790战神版),点不亮的正常板诊断显示3.3V复位电压有问题。但电源除了待机电压低了点外,其它各针脚的电压正常。有没有大师能准确定位ATX哪里出了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7286

网友:
先测量300V是否正常 先换待机整理滤波。

网友:
张定文师傅说的极是。我今天测了一下300V电压,有280V,算正常吧。然后把5VSB电路上的待机滤波电容(16V 1000UF)拆下,一测,没读数,换掉,一测待机电压,5VSB正常,然后上主板,点亮了A790战神版。在此感谢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