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站务管理记录

楼主(2012-12-28):
  为了对会员朋友更公平和透明化的管理,每天下午5:30分左右均会对当天站内做出的禁止和删除行为的内容截图公布,被处理的会员可以直接在上面核对,也欢迎所有的会员朋友对本站进行监督。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维护我们的维修家园(另外请大家自我约束,不要进行恶意的灌水,例如:纯表情;新手上路;赞;学习了;谢谢;顶一个;支持了等等简单灌水语言,以免造成扣分以及封号!)

以下为12月28日站务管理记录:

日版主管理明细:

网友:
       不知道管理员是如何管理的,我更不知道我的回复是复制了谁的回复。先减5分,再删回复。最少你也留下我的回复是什么内容吧!把我的回复内容能否发出来或发我看下?这样管理你要删就删还有什么地方有理可讲!你看看你的管理都是广告什么禁言。我上边有广告?有复制内容? 管理员管理很正常但也要分分吧!你看看我那个方有问题。好再也让我看一下自己的问题吧!搞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错在那!看看你的处理结果。请管理员尽快给我回复或给个说法。

网友:
“回复雷同内容”就是说你所回复的内容与楼上已有的回帖意思差不多,可以归为一类,所以叫雷同,同一个意思的回帖没有必要保留多个,所以这种行为列属灌水范围,你可以与楼上已回复内容一样,但不需要再开一层楼回复,只需在与意思相同的楼层下点击点评标签,选“同意楼主”几个星代表同意程度就OK,这才是正确的回帖方式,又不会违反版规,此外,点击同意楼主完后,你还可以补充其他的意见,这比重复回复相同内容帖又占楼层要好得多,也有利于用户的体验,学习起来效率也高,你看是不是这样?你的回帖记录如下图:

你可以按时间去查看在你回复这个内容前是不是已经有人回复过了同意思的内容!这个意思在3楼的作者就出现过,时间为下午一点多,你这个为下午四点多的,而4楼的作者回复的也有这个内容的意思,但他的回复又不止这个意思,他还扩展补充了其他方面的内容。回帖还是有讲究的,希望我的回复能帮你解开困惑!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415&pid=6352722
“细心很重要   LZ ~~~~又能小挣一笔!  厨艺跟你的技术一般  没的说 呵呵 支持!!!”
我的是“细心可以办大事!支持!”
一:上边是三楼回复和我回复内容,每一个回帖的人是不是不光要看主题帖,后边回复都要一一看。不然就有可能按管理员讲的雷同?
二:这样的回复处理是不是先要扣5分,再删帖?对于这个回复你自己看看这样的处理结果你自己认为有没有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会员是不是靠灌水,雷同才能成为这样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04415&pid=6352722
“细心很重要 ...

何为雷同?在我理解看来,楼上说到的是细心的重要好处,你说的也是细心的重要性,这就是雷同。技术区的帖,像这样的内容回复出现一次就够了,一个帖子的质量回帖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你若真想这样回,也不是不可,你可以直接给楼主评下分,加分的同时也可以输入内容补充的,加分最适合回复这样的内容,而且加分说到了同样的内容也不会被删,这样也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还有,你如何升级及现在属哪个会员组跟你后面发的违规帖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版主也一样,谁违规被逮到就处理谁!

网友A:
我对管理员的处理不能认同有二:
一:雷同或复制是会员故意还是不知道要分开,是不是每一个帖子只要下边会员要回复必须要从1楼一直看到最后,否则就会存在雷同或复制的后果!
二:这么大的网站对于出现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只有管理员一人处理,没有其他管理员了!现在的问题我在反应这个问题。而反应的对象就是我们管理员的处理是不是合理。我们管理员不仅是裁判还是教练。这样对我们会员是否合理?希望网站给出公正合理的处理。其实扣几分和删个帖子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感觉这件事的处理令人不满意!也不别处开贴以免一事重复又删帖又扣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管理员的处理不能认同有二:
一:雷同或复制是会员故意还是不知道要分开,是不是每一个帖子只要下边会 ...

如你所说,这么大的网站,凭管理员如何能一个个帖都去看到、照顾到?像你说的那类帖我们也只是见着了才能处理,若是见了都不处理的话,整个网站不知道要多出多少这样的帖,你觉得看一个技术帖都是看到这样的回复内容你很乐意?不是管理员爱找会员违规帖故意扣你们的分,是尽一份责任去管理,那么多人在网站学习,若不严格管理大家又都觉得这什么网站,看个帖学点东西都要翻好几页才能找到答案,你愿意看到这样的技术网站?如果有一天都是水淹没的网站何来技术学习?

网友:
对于我的回复你认为扣分再删贴是否合理合规?是不是有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