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用HDTune检测出黄色警报该怎么办?

楼主(2012-12-28):
电脑之前装的是64位的,不过跑不了就改为32位的。最近用HD Tune检测出黄色警报(如图),该怎么办啊?它一直那样。重新分区了也是这样。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补充内容 (2012-12-30 12:56):
用HDDReg查了没显示坏道,用HD Tune查了也没坏道。但它就一直显示这样。MHDD的话我的电脑不能用。

网友:
把鼠标选中黄色的,看描述呀。。这样看不到什么的。

网友:
HDTUNE健康状态显示:失败!表示无压力~~

网友:
有问题吗?

网友:
完了 姐姐你的硬盘要挂

网友(点评):
建议检测坏道。

网友A:
跑一次MHDD``应该有红绿块或坏区了``

网友:
你用MIDD检测一下,看有没有坏道。如果有绿块或坏道,那就快要挂了。我的硬盘是C4黄了。硬盘有有规律的绿卡。这周日准备去找售后(刚买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次MHDD``应该有红绿块或坏区了``

MHDD不会用。它说:The drive does not support LBA mode or not detected.
请问这怎么解决?

网友:
要正确的关机 不然  硬盘 就挂拉  我的 比你高级点

网友:
05没数据有可能是分区出现错误造成的,重新分区格式化的时候不选快速,试试看。

网友:
进来学习,硬盘检测软件的多检测项目不懂什么意思,也不知如何处置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