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0 plus无显示能跑码求助!

楼主(2012-12-28):
如题!
是BA41-00809A的板,图纸论坛有。

待机电流通电后约25MA,1秒后17MA。按PWR开机后,跑码有时正常,有时不过内存。

跑码通过时,电流约1.1-0.98a,但无显示。外接VGA也无显示,在按键盘切换键时,外接屏幕瞬间有反应,但无法显示。按键盘CTRL+ALT+DEL可以热启动,就是内、外接VGA都无显示。

跑码正常时,测量屏幕背光控制供电19V正常,而ON/OFF始终为0V,跑线,这个信号经J1的4脚到U508的4脚,

与门U508的4脚只有在其1、2脚同时为高电平时,才能从4脚输出高电平lcd3_bklton去控制开启背光。
开机后,测量U508的1脚,EC已经发出高电平3.3V,而2脚来自北桥及显卡信号始终为0V。即使是人为上拉至3.3V使U508的4脚输出3.3V高平,也不能使背光点亮,因为背光控制还有一个PWM控制。因为外接VGA也无显示,所以,即使外接ON OFF使背光点亮也应该无任何显示。故这路不用跑线。

跑码不过内存时,档2C,电流0.9A。测各种供电都正常。

不解的是,这种主板,不过内存或不加CPU开机,按PWR均能正常开关机,一般的机器,不上内存或CPU时,开机后要长按PWR才能关机。

已拆下显卡、北桥,重新做过BGA,故障依旧!

检修时,发现上第二根内存时,不过内存,插第一个内存插槽时,有时过,有时不能过(换过内存一样)。
打两条插槽的阻值时,发现第二根DDR2插槽的13脚(DQS0)对地短路,而第一根内存插槽的13脚对二极体值为375。
不知道是做BGA时短路还是原来就短路,
关键是,这个脚短路,跟没做BGA前的故障现象完全一样。

现求助:这个机器,不接显示屏时的正常跑码后的电流是多少? 是北桥故障,还是显卡的问题?
个人感觉1.1A电流偏小,好像是没过显卡吗?

网友:
版主都没搞定的,我等小辈也················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发的问题都是很清晰,BZ弱弱的问下为什么”背光控制还要一个PWM控制“

网友:
直接后面PWM电路那里打开屏电,看看是否白屏,又或者测量下LVDS数据的电压吧

网友:
电流严重偏低,显卡好像没过。要是能亮的话裸板电流应该在1.5A以上。

网友:
独显?查下显卡和北桥之间的PCIE信号
至于按开关后就会关掉,那只是EC的动作了。南桥应该没拉低SLP_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