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加电就短路掉电了

楼主(2012-12-28):
接了台HP DV1000 的   客户说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接到电流表一开,待机正常  0.01 的待机,一按开关键,电流表就 咔  一下就掉电,万能表量了没有地方短路的,换了CPU 供电芯片故障依旧,但有时候又能进到系统里面。郁闷了,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
裸板点吗,好像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现在的机器也是一样的毛病,待解决中

网友:
我的解决了,CPU供电有个场管开焊了

网友:
大短路,测测3  5   V电路

网友:
你测的可能都是主供电 还要测主供电下一级电路(主供电被转换的电路例如5VALW转换5VS外设供电)以前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 祝你成功!

网友:
可能是有虚焊导致供电不足,CPU部份最容易出出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