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的PC3000支持2T的硬盘吗?

楼主(2012-12-28):
如题 请坛里的大师们指点一二。兄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还有就是做DE镜像的时候盘的大小支持有限制吗,超过多少G就不支持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正版版的PC3000支持2T的硬盘吗?

网友(2013-02-21):
坐等罗工来解答!!!

网友:
我想知道,还有如何支持Sata硬盘。。。

网友:
盗版3000现在可以说是毫无用处了,目前硬盘界已经是两家称霸:WD和ST,WD 迈威构架的盘盗版的都不支持,ST的维修也只靠指令,要不要软件都无所谓。WD有WDR DFL之类的专修软件。DE功能在现在这个大容量硬盘时代,也用不上了,一个500G盘够你拷贝几天了。还要在没有什么坏道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上说的貌似有道理

网友:
DE最大支持到1000G

网友:
那看来现在的盗版PC-3000是毫无价值了!!!

网友(2013-04-04):
找了好多资料还没用能PC3000弄出1T以上的硬盘,再过几个月看没有没新的PC3000出来吧,软件也要跟上潮流的,我想快出来了吧

网友:
再过几个月也出不来新的了,没这么容易破解的...

网友:
盗版的只可以弄500G以下的  我有盗版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