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WIN进度条黑屏……………………急?????

楼主(2012-12-28):
手上一块主板裸测试OK,后装上硬盘进系统时就黑屏,就是进完WIN进度条就黑了,但主板是跑完码的,盘和电源都换了………………

网友:
驱动问题,进安全模式测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楼主

网友:
先排除外设,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那大多数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做系统的时候驱动不要装试试!进系统后在装!

网友:
桥 问题 我有块板子 冠盟的AM2滚动条没过完就黑屏 小键盘灯这时候按也没反映了 不灭  跑码也都正常的 开始故障是不跑码 加焊了下单桥跑码了 就滚动条黑屏了 扔一边了

网友:
三合一的芯片吗,可能贾晗没到位,安全模式和pe黑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