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多故障点修复

楼主(2012-12-28):
接机,加电测试,不触发,问了客户一些情况,说昨天晚上关机了,今天就开不开了,其实很多客户都是这样描述的,不过没白问,客户说这机器曾经拿到售后保修过,大致了解了一些情况,就给客户报了价,接着开始拆机,客户在一旁等,想今天拿走,心想二修机,估计不怎么好修,不管怎样先拆开再说,目测板子没什么明显故障,发现内存供电芯片加焊过,还有一个小芯片飞了跟线,先不管他,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上电,测后级没有19V,看来是保护隔离没过实测,Q1009的G集为19V,很明显不正常,追溯源头,查ADP_EN#,是393发出的,ADP_EN#是低电平有效,需6脚电压大于5脚才会是低电平,实测5脚4.7V,6脚6.5V,8脚19V,对啊,条件都满足了,还是高电平,果断换掉393,上电,保隔过了,19V出来了,心想这么快就好了,按开关,没任何反应,看来没那么容易,实测待机3V,5V都没有,用手摸待机芯片发现烫的厉害,型号为TPS51125.看来是芯片挂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上去,上电,情况一模一样,还是烫的厉害,难道我从料板上拆的也是坏的,于是就又换了一个上去,情况还是一模一样,看来没那么简单,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吧当测到+V3AL时,发现此处没有电压,对地打阻,000,看来是短路了,看了下图纸,+V3AL去的地方可多了,感觉烧鸡不妥,还是排除吧,于是就断开跟这个电压有关系的PAD点,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EC果断拆掉EC,再测+V3AL对地,400左右,正常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上电,触发,哈哈,上CPU,内存,接屏,久违了画面终于出来了 此贴是我加班一个小时发的,由于第一次发带图的帖子,所以发的很吃力,希望看过贴的兄弟们多多给我加分啊!

网友:
问什么没有电路图呢,我明明发了6张图片,怎么就一张显示了,加班也白加了……

网友(点评):
你只上传了一张图片哪来的六张?可以在楼下回帖补充发图。

网友A:
惠普 4416S问题很多的。

网友B:
楼主一步一步 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C:
楼主分析的不错,思路清晰,顶.

网友D:
楼主不错,蛮细心的,思路也比较清晰。从电压部分检查先。

网友E:
楼主这个还不算是多故障呀

网友F:
故障不是很多啊 但分析的有条不紊

网友G:
这不会是通病吧,我也遇到一样问题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这几天给一台DELL  N4110整得头疼死了!

网友:
楼主,还是把图片补上吧,这样好看点。。。

网友:
其实发的时候是有5张QQ截的电路图和一张手机拍的实物图,编辑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功夫,一边文字一边图纸,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理解,结果好不容易帖子编辑完了,发表后,只有一张,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在发上去也没什么意义了,谢谢鼓励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 4416S问题很多的。

一般我们这里修的很少有二修机,故障一般也没这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步一步 很细心,值得学习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不错,思路清晰,顶.

可惜图纸没上传上,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错,蛮细心的,思路也比较清晰。从电压部分检查先。

信号部分的话,目前还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还不算是多故障呀

对我来说已经算多故障了,一般修的都是一修机,就那一两个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故障不是很多啊 但分析的有条不紊

还算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会是通病吧,我也遇到一样问题

这个应该不会吧

网友:
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