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故障分布情况

楼主(2012-12-28):
电脑主板故障分布情况
电脑主板比较复杂,故障率比较高,故障现象较复杂,分布也较分散。现简介如下:
(1)各种连接线短路、断路故障
各种连接线不该通处短路,该通处断开不通;IC芯片、电阻、电容、三极管、电感等元器件引脚断、短路、击穿;连线、引脚与电源、地线短路导通;印刷板线断开、短路以及焊盘脱落等。这些都是常见故障。
(2)DMA控制器和辅助电路故障
DMA控制器功能较强,故障率较高;辅助电路芯片及输入信号电路亦容易产生故障。
(3)RS-232串行接口控制器故障
PC机中的串行接口控制器有独立的,也有与其他接口合在一起的。串行接口故障率较高。
(4)时钟控制器、总线控制器故障
时钟控制器、总线控制器、总线驱动器、控制命令芯片,均有可能存在故障。
(5)内存芯片RAM故障
PC机中内存芯片较多,利用率较高,芯片本身故障率也较高。
(6)数据总线故障
主板中的CPU、存储器、I/O设备的数据传输总线、总线缓冲寄存器/驱动器等,亦有程度不同的故障发生。
(7)地址总线故障
表现在主板中CPU传送地址的地址总线、地址锁存器及地址缓冲寄存器/驱动器等处。
(8)内存控制信号与地址产生电路故障
指RAS/CAS行/列地址选通信号、行/列地址延时控制信号及行/列地址的电路出错。
(9)个别插座、引脚松脱等接触不良故障
指芯片与插座因锈蚀、氧化、弹性减弱,引脚脱焊、折断以及开关接触不良而产生的故障。
(10)I/O通道插槽故障
指I/O通道插槽中的铜片脱落、弹性减弱、折断短接,插脚虚焊、脱焊、灰尘过多或掉入异物而产生的故障。
(11)特殊情况引起的故障
指受冲击、强震、电击、电压突然升高、负载不匹配或设计不合理而产生的故障,以及因安装、设置及使用不当而造成的人为故障。定时器、计数器、中断控制器、并行接口控制器的芯片亦会产生故障,但故障率一般
很低。
(12)电源控制器的故障
一般电源输出控制器电流较大,发热量大,如果控制芯片或集成块的质量不佳或散热不良,故障率较高。以及它周围的电源滤波电容因长期工作在高温环境下,也会因为电解液干涸造成失效,从而引起电源输出的纹波增大造成主板工作不稳定。
上述故障并非产生在一块主板上,其中有60%左右的故障会导致主板不能启动工作;有35%的故障将使主板的工作不正常;另外5%左右为随机的特殊故障,表现为主板状态不稳定。

网友:
谢谢,很有用处!

网友:
顶起来。挺好

网友:
有电子元件的地方都被你说完了

网友:
要是能把主板上的硬件出现故障而引起的现象归一下类就好了,像我们这些新手就是缺少从现象分析故障的位置的经验

网友:
很好,很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