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常见故障检修

楼主(2012-12-28):
ATX电源常见故障检修

电源是计算机的重要组成部件,它是计算机正常工作的基础。当今微机绝大多数配置ATX电源,它是AT电源发展而来,主变换电路和AT电源相似,并增加了一些辅助电路,除给主机提供稳定可靠的工作电源外,还可配合ATX主板实现软件开关主机的功能。ATX电源除经常发生和AT电源共有的故障外,还有一些特有的故障。下面简要介绍ATX电源的常见故障,仅供参考。
1.ATX电源的工作原理方框图
ATX电源方框图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ATX电源的主变换电路和AT电源相似,采用双管半桥它激式电路。整个电路的核心是脉宽调制(PWM)控制芯片,多数ATX电源都采用TL494(或其替代芯片),利用TL494的④脚“死区控制”功能来实现主变换电路的开启和关闭。

2.如何判定故障范围
由于微机电源都设置了过压、过流保护电路,电源发生故障时,大多表现为主机加电无任何指示,主机不启动,显示器无任何显示,电源风扇不转。由于ATX主板上有一部分电路称为“电源检测模块”,它可以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这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也表现为上述故障现象。那么,怎样判定是ATX电源故障还是主板故障呢?
ATX电源和主板之间是通过一个20脚长方形双排综合插件连接的,如图2所示,其中14脚(绿色线)为PS-ON信号,主板就是通过这个信号来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的。当主板电源的“电源检测部件”使PS-ON信号为高电平时,电源关闭;当主板使PS-ON信号为低电平时,电源工作,向主板供电。当ATX电源不和主板相连时,电源内部提供PS-ON信号高电平,ATX电源不工作,处于待机状态。当计算机通电后无法开启时,可将所有供电插头拔下,将14脚和地线(黑色线)用导线短接,若电源风扇转动,各路输出正确,即可判定电源是正常的,否则是电源故障。

3.ATX电源常见故障维修(l)无300V直流电压。这种故障,首先从交流输入插座查起,保险管、整流二极管(桥)、滤波电容是常坏的元件。找到损坏元件后,还要检查主变换电路大功率开关管及其附属电路,在保证其正常时,才可以加电,因为这种故障通常是山大功率元件损坏后引起的。大功率管多采用MJE13007(400V/8A/75W),是故障率最高的元件,更换时要选用性能参数等于或高于原参数的管子,最好选用原型号的管子,还要注意两个管子的参数应一致。
(2)通电后辅助电源正常,启动电源各路主电压无输出。
这种故障有两种可能,一是主变换电路有故障,二是控制部分损坏。首先静态检查半桥功率管及其附属电路和驱动电路,若无故障,检查TL494④脚在PS-ON信号为低电平时是否变为低电平,若无变化,是PS-ON处理电路故障,有变化,再检查8 、11脚有无脉冲输出,若无则TL494损坏。
(3)有300v直流电压,辅助电源不工作。
这是最常见的故障.表现为+300V正常,无+5VSB电压,Tl494的12脚无电压,可以判定辅助电源有故障,辅助电源常见电路简图如图3所示。

这是典型的单管自激式开关电源电路,变压器T3次级有两路输出,一路经整流滤波再由7805稳压,输出5VSB电压;另一路整流滤波后,直接加在TL494的12脚,作为TL494的工作电源,由于TL494的可工作电压范围较宽(7~40V),这一路没有稳压措施。TL494的14脚输出基准+5V(VREF),提供给保护电路、P.G产生电路和PS-ON处理电路,作为这些电路的工作电压。由于电路简单,没有完善的稳压调控及保护电路,使辅助电源电路成为ATX电源中故障率较高的部分,常损坏的元件是功率管和功率电阻(4.7?),特别是功率管的启动电阻(300k?)。另外,辅助电源出现故障,输出电过高时,也可能造成其供电的电路无件损坏,如TL494等这是出ATX电源的特点决定的。当计算机软关闭后,市电并没有断掉,辅助电源一直在工作,特别在夜间,市电有可能很高,并且辅助电源也较为简易,所以极易损坏辅助电源电路。一般在没有特殊情况时,软关机后若较长时间不用,应切断市电。
(4)各路电压正常,无P.G信号。
ATX电源的P.G(也称PW-OK)信号的形成电路常如图4所示。

在电源加电后,辅助电源首先建立VREF(LM393的工格电源也为VREF),TL494的③脚提供较低电压,三极管A733导通,LM393的①脚输出低电平。当ATX电源开启主变换电路工作,TL494的③脚维持较高电平,使二极管A733处于截止状态,VREF通过电容(4.7uF)充电,延迟一段时间后,输出+5V的P.G信号,主机开始工作。当电源输出电压降低时,检测电路送到TL494的检测电压也随之降低,如果电压降低超过额定范围,TL494的③脚电平将降为低电平,三极管A733导通,使l。M393的①脚输出低电平,主机停止工作。
出现上述故障,一般是LM393集成电路坏,P.G信号恒为低电平,也有可能是三极管A733短路,将P.G信号钳位在低电平。这部分电路由于工作电压较低,阻容元件很少发生故障。将损坏的元件更交换后,即可排除该故障。

ATX电源的维修

电源维修自己做

如果说CPU是电脑的心脏,那么电源就是电脑的能量源泉了。它为CPU、内存、光驱等所有电脑设备提供稳定、连续的电流。如果电源出了问题,就会影响电脑的正常工作,甚至损坏硬件。电脑故障,很大一部分就是由电源引起的。所以,千万别小看这个价格不高的配件,细心呵护吧!本人长期担任电脑维护工作,积累了一些小经验,在这里和大家共享。

一、电源故障判断

1.硬盘出现坏磁道 不好的电源易导致硬盘出现假坏道,这种故障一般可通过软件修复。碰到此类情况,首先确认电源是否有问题,如果电源确实有问题,则应当更换质量可靠、稳定的新电源。

2.电脑运行伴有“轰轰”的噪声这是出在电源风扇的噪音增大所致,如果电脑长时间没有开启过,电风扇上面灰尘积攒过多,则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解决办法是拆开电脑,卸下电源,将风扇从上面拆下,除尘。然后再重新装好,开机后一般噪声会消除。

3.光驱读盘性能不好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新购买的计算机或新买的CD-ROM上,读盘时拌有巨大的“嗡嗡”声,排除光驱的故障之后,很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有必要拆开检查一下。

4.超频不稳定CPU超频工作对于电源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如果电源质量比较差,在超频后的电脑,经常会出现突然死机或重新启动的现象。一般只要更换一个新的稳定的电源就可以了。

5.显示屏上有水波纹有可能是电源的电磁辐射外泄,受电源磁场的影响,干扰了显示器的正常显示,如果长期不注意,显示器有可能被磁化。

6.主机经常莫名奇妙地重新启动这有可能是电源的功率不够,电源提供的功率不足以带动电脑所有设备正常工作,导致系统软件运行错误、硬盘、光驱不能读写、内存丢失等,使得机器重新启动。

二、电源的故障原因

1.保险丝熔断。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的主要原因有:直流滤波和变换振荡电路在高压状态工作时间太长,电压变化相对较大。具体表现为:回路中二极管被击穿,高压滤波电解电容损坏,逆变功率开关管损坏。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如果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则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如果测量出来两个大功率开关管e、c极间的阻值小于100k?,说明开关管损坏。其次测量输入端的电阻值,若小于200k?,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如果保险丝是完好的,可是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这时,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则说明电路板无短路现象;然后将电脑中不必要的硬件暂时拆除,如硬盘、光盘驱动器等,只留下主板、电源、蜂鸣器,然后再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

3.电源负载能力差。如果是电源负载能力差,开机后,电源只能向主板、软驱正常供电,当接上硬盘、光驱后,因为负载能力不足,可能导致屏幕变白而不能正常工作。打开电源检查,可能有这些原因:稳压二极管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如果晶体管工作点为选择好状态,则可以调换振荡回路中各晶体管,使其提高,或调大晶体管的工作点。

4.无直流输出。如果电源内的保险管烧断,则故障部位可能在变压器。这时,可更换保险管进行加电实验。若接通交流电源后,保险管又烧黑,则证明交流输入电路有短路情况,可在整流桥交流输入端的两头加保险管,并直接接到交流电源上,然后接通电源,如果稳压电源风机旋转正常,而且测试各直流输出电压正常,则说明故障部位在交流滤波电路中。

ATX电源技术详解

目前,ATX电源广泛应用于电脑中,与AT电源相比,它更符合"绿色电脑"的节能标准,它对应的主板是ATX主板。

1.ATX电源的特点

  与AT电源相比,ATX电源增加了“+3.3V、+5VSB、PS-ON”三个输出。其中“+3.3V”输出主要是供CPU用,而“+5VSB”、“PS-ON”输出则体现了ATX电源的特点。

  ATX电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不采用传统的市电开关来控制电源是否工作,而是采用“+5VSB、PS-ON”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只要控制“PS-ON”信号电平的变化,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

2.ATX电源的核心电路

  ATX电源的主变换电路与AT电源相同,也是采用“双管半桥它激式”电路,PWM(脉宽调制)控制器同样采用TL494控制芯片,但取消了市电开关。

  由于取消了市电开关,所以只要接上电源线,在变换电路上就会有+300V直流电压,同时辅助电源也向TL494提供工作电压,为启动电源作好准备。

  ATX电源的特点就是利用TL494芯片第4脚的“死驱控制”功能,当该脚电压为+5V时,TL494的第9、11脚无输出脉冲,使两个开关管都截止,电源就处于待机状态,无电压输出。而当第4脚为0V时,TL494就有触发脉冲提供给开关管,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辅助电源的一路输出送TL494,另一路输出经分压电路得到“+5VSB”和“PS-ON”两个信号电压,它们都为+5V。其中,“+5VSB”输出连接到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作为它的工作电压,要求“+5VSB”输出能提供10mA的工作电流。“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与“PS-ON”相连,在其触发按钮开关(非锁定开关)未按下时,“PS-ON”为+5V,它连接到电压比较器U1的正相输入端,而U1负相输入端的电压为4.5V左右,这样电压比较器U1的输入为+5V,送到TL494的“死驱控制脚”,使ATX电源处于待机状态。当按下主板的电源监控触发按钮开关(装在主机箱的面板上),“PS-ON”变为低电平,则电压比较器U1的输出就为0V,使ATX主机电源开启。再按一次面板上的触发按钮开关,使“PS-ON”又变为+5V,从而关闭电源。同时也可用程序来控制“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使“PS-ON”变为+5V,自动关闭电源。如在WIN9X平台下,发出关机指令,ATX电源就自动关闭。

3.主板无法加电的故障分析

  由于ATX电源的开启受制于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所以当ATX主机出现无法加电的故障时,不能立刻确定故障是电源本身还是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给维修带来一定难度。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在“PS-ON”输出与地之间接一个100 OHM 左右的电阻,使“PS-ON”变为低电平,就能启动ATX电源,这样即可区分故障部位。同时也提示我们,如果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出现故障,由于它的维修有较大难度,我们可以跳过“电源监控部件”,直接控制“PS-ON”的电压,就能开启或关闭主机。当然,此时主机的自动关闭功能没有了。

又来一个灌水的
转载文章请标明“转载”!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新手看了还是很有用的,当然高手就只能飘过了。

网友:
太详细了,收藏慢慢学,谢谢LZ

网友(2013-01-30):
1、橙3.3V线短路
要检查的元件有:时钟芯片、南北桥、I/O、特殊元器件,滤波巾片电容   2、红5V线短路
要检查的元件有:场管、电源管理芯片、I/O、特殊元件、串口芯片、声卡芯片、网卡芯片、滤波电解电容
   3、黄12V线短路要检查元件有:场管、电源管理芯片、特殊元件、串口芯片、滤波电解电容排除故障时,可先加电用手摸,检查发烫的元器件。

网友(2013-03-21):
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按一下开机键 , 电源风扇动一下,然后停了,再按一下开机键 , 电源风扇又动一下 -  - - 反复几次后,电脑才能正常启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电源换了再修好

网友(2016-05-28):
留个记号需要来的时候来看看,思路清晰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