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检修精要

楼主(2012-12-28):
ATX电源的检修精要

一、概述

电脑硬件更新换代快,而主机电源更新较慢,十几年的发展,就是由AT结构变化为ATX电源。它一旦损坏,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用户一般用新的更换,其实,只要我们熟练掌握它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及维修技巧,修复ATX电源很有必要。

二、电路结构(如图1)

三、工作原理

1.整流输出的+300V分别通过两个脉冲变压器加到主电源、辅助电源的功率管集电极,辅助电源开始工作,输出(1)+12V供电TL494;(2)+5VSB、PS-ON到20脚排插。

2.TL49412脚得到+12V,开始工作,它的131415输出+5V,但它被④脚死区控制。当PS-ON端为低电平时,④脚电压跳变,解除控制,从⑧、11输出推挽波形,推动小功率对管工作,通过变压器耦合,使主电源功率对管工作,由主脉冲变压器另一端后续电路输出各型电压。

3.TL494输出的+5V,供电LM339③脚,它由四个比较器构成,一般两个用来完成启动控制,一个用来形成power-good信号,一个用来空载检测。

四、维修技巧

1.TL494(如图2)

注意:12脚Vcc端有的为20V,甚至高达40V。

2.LM339(如图3)②脚通过二极管(IN4148)等控制TL494④脚;⑥脚通过电阻等联接20针排插PS-ON端;还可以分别测各比较器的输入(+,-)和输出端电压值,判断其逻辑功能是否正常。

3.易损部件:(1)保险、电解电容、开关管、整流桥堆;

(2)与开关管联接的启动电阻、限流电阻;

(3)开关管附近的快恢复二极管、IN4148和稳压管、小功率三极管

(4)TL494、LM339。

4.常见配件型号:(1)主电源的功率对管为E13007、C4242、C4161;

(2)辅助电源管为C5027、C3866,有的为N型场效应管

(3)集成块有两片,一片为TL494,有的型号尽管不含494字样,但功能相同,另一片为LM339,有的用LM393(8脚),但周围一定有多个小功率三极管。

5.其它:(1)正常的ATX电源,短路PS-ON,风扇转动正常,各路输出正常,若风扇一转即停,再重复,又如此,这是有空载保护,把硬盘接在输出端,应出现正常现象;否则,为故障。

(2)输出正常,排除主机板故障,但主机不工作,最大可能为power-good信号不正常。

(3)电源功率与主机要配匹,主机经常重新启动,排除电力供应的故障,应考虑换电源。

(4)检修完毕,一定要测各路输出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五、检修实例

1.东阳电源  现象:无任何反应。

检查:(1)保险暴裂,电解电容好;

(2)功率对管短路,b极2只1Ω电阻开路,b、e间的电阻2.2k开路;

(3)辅助电源管短路,限流电阻开路,附近的2个IN4148短路,10V稳压管短路,C1815击穿。

检修:(1)不装功率对管,其余部件换新。加电,测20针排插的+5VSB,PS-ON高电平是否正常,否则,进一步检修辅助电源;

(2)测TL49412、④、131415值正常否,特别注意⑧、11脚电位应相等,不等就换TL494,否则,会烧功率对管。

经上述检测后,换上功率对管,短路PS-ON端,风扇转,一切正常。

2.高达电源

现象:短路PS-ON端,风扇一转即停,再重复,无效,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可出现该现象。

检查:保险好,功率管等好,加电测+5VSB,PS-ON输出正常。

检修(1)断开LM339②脚到TL494④脚中的IN4148,短路PS-ON端,风扇转,输出正常。

(2)重查LM339周围的IN4148,无结果,测各比较器的逻辑功能,正常。

(3)画出LM339的局部图(如图4),查D35正向阻值减小,反向有几K的阻值,换掉,正常。注意用数字表在路测D35(二极管档)有蜂鸣声,即可发现故障位,但指针表在路无法判断,除非短路。通电,用数字表测二极管(IN4148)正、负极电位,根据它截止或导通状态,也可判断它的好坏,但指针表很难做到。

3.SUNYONG电源

现象:保险裂,换桥堆后,风扇一转即停,再重复,又如此。

检修:重复例2的检修,无效。该机集成块用的一片LM393,周围有4个小三极管,没有办法,只好画出简图(如图5),一看图,顿时明白,TL494④脚有二路控制,一路由PS-ON端控制,断开另一路控制的IN4148,结果正常。推断这一路为空载检测控制,找一块坏硬盘挂在输出端,果然,短路PS-ON端,正常(注意ATX电源一般不设空载检测)。

网友:
有点搞头

网友:
转载的吧!连图都没有!

网友:
加上插图就好了。

网友:
转载请说明出处,没图啊~

网友:
各位师傅,我有一电源,辅助电源dm311,输出正常。主电源uc3843,控制7510.短接绿黑线,风扇动一下就停,无输出。查次级各整流管正常,滤波电容正常。7510及外围电路也没有查出什么。请问各位师傅,我还要查哪些地方。光藕及431都代换了。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不错·

ydage -10 严禁灌水
gfj361327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一场效应管w12nk90z损坏,用什么型号代换,谢谢各位

网友:
很好的电源维修教程

网友:
现在高端电源根本不用494的了,维修难度更大,不过质量也过关,没多少坏的

网友:
好帖,电源维修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看是什么沟道的管子,一般都是N沟道的,换上就行

谢谢您的回复,怎样检测什么沟道的管子,以前的管子穿了,我换了一个12n60,通电就爆了,3843也坏了,3843是在正常机上摘得,外围电路也查了,这是哪里的故障,耐压值不够吗。谢谢告知

网友:
现在的电源已经不用这些芯片了

网友(2013-03-21):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无图看起来就头晕

网友:
加上插图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要是有图就更好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04-27):
说得很精练啊,不过没图不好理解

网友:
弄点图就好了,没图有点弄不明白

网友(2013-06-05):
今天修了个24的显示器 长城24E的电源 有一组电源用的是266芯片 有一稳压二级管烧了 连着三级管 也烧了 都看不清字迹 论坛里找了半天  有提过的 可我是新手啊 得不到指点 无奈之下 也是随便焊了 3.6V的稳压管 NPN  三级管  加电试机  运气好  5V 12V 24V 全正常了 加上信号 开机1小时 温度正常  到现在 我也想知道 那颗二级管 到底是多少伏的  有同样经历的 朋友不妨指点下 。

网友(2013-08-24):
最好的维修电源经验!

网友:
w12nk90z 看型号应该是12A900V,用12N60应该没有问题,换主开关管前应该检查主开关管周围的元件有无损坏的,通电之前在保险管处串连一个100W白炽灯,通电后如果没有短路灯泡应该是一闪即灭,如果灯泡通电后常亮说明电路中还有短路的地方,继续检查。

网友(2013-10-13):
你的图在哪里?

网友(2013-11-26):
没有插图,对不上号,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有参考价值!如果有图纸更加好!

网友:
电源没多少钱 修电源都不值得功夫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