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详解!

楼主(2012-12-28):
ATX电源维修详解!

ATX电源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大部份元器件是分立元件,故障率在微机各部件中是最高的。本文主要以市场上拥有量较大、使用TL 494及LM 339集成电路作控制元件的廉价ATX电源为例介绍ATX电源的改造方法。

ATX电源出了故障后,可打开电源机箱,看看有无明显烧坏的元件,保险丝是否已烧断,辅助电源的晶体管以及主变换电路的两只三极管及两只大电解电容是否击穿。经验说明,这几个地方是最容易出故障的地方。如果以上各元器件均完好,则可通电进行试验。为安全计,最好在电源的输入端串联一个220V 60W至100W的灯泡。因许多故障很难一下子就找到,若万一通电后有短路故障,灯泡全亮而不会扩大事故。此外,在电源负载端+5V处应联接一个负载,最简单的办法接一只6V 0.3A的小灯(小灯的两端一端接四芯插头的红线,另一端接黑线),小灯冷态时电阻仅几欧姆,接上后电源就不是空载了。有的电源设有空载保护,不接负载就通电,正常的电源也不会有输出。

用小灯还有一个好处,只要电源有输出,小灯就点亮了,起到指示作用。若电源无短路,且整流桥及两只滤波大电解电容均完好,通入交流电后60 W灯泡会亮一下(两个大电解电容充电)接着就熄灭,这时可查看有否+5V输出(注意应先把20芯插头的14脚PS-ON接地,即用一条导线一头接14脚(一般为绿线),另一头接黑线15脚或16脚、17脚均可)。若无输出,可检查集成电路7805的输入端及TL 494的12脚有无直流电压。正常时前者约十伏到十几伏,后者约十几伏到二十多伏。若无电压,表示辅助电源尚未工作。可断开电源进一步检查辅助电源各元器件是否完好,重点查两个三极管Q1、Q2、二极管D01、D02和稳压管Z01(参看图1),图中有标号的元器件的标号与电路板上的标号相同)。机型不同稳压管的稳压值也不尽相同,一般在6V左右。若损坏了千万别用普通二极管代替,这会使输出电压大大增加,可能损坏TL 494及其他元件。再就是负压整流后的负压滤波电解电容C03,有的机型中也较易损坏。笔者曾遇到电解电容C03爆炸的情况。电容的极性未接错,所加的电压仅十多伏,远小于25V的耐压值。重换电解电容,耐压选为50V,通电后用手摸电容器,发现很快发热赶快断电。是什么原因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到会不会是脉冲变压器产

生的正向尖脉冲通过整流二极管结电容叠加在负压上,而电解电容对高频电流的滤波性能不好而造成这种情况发生(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于是在电解电容上并联一只0.047μF的瓷片电容。这一招果然有效,电解电容不再发热了。这种情况不会在每台机子上都出现,但万一遇上了,不妨用并联瓷片电容的办法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辅助电源的各元器件都完好,仍不能工作,可能与次级电路或脉冲变压器有关。可把次级的整流二极管D03、D04从板子上焊下接负载的另一端,再接上电阻作为负载(接一个1/2瓦50~100欧的电阻)再试。若仍然不行,可能是脉冲变压器内部有短路,须重绕。但实际检修中发现,脉冲变压器很少损坏,多数是三极管、二极管、稳压管容易损坏。在检修辅助电源时,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在+310V直流电源到辅助电源的支路中串联一个6.3V/0.1A的小灯( 但不要用6.3V/0.3A的小灯) 和一个50欧的电阻。若辅助电源或负载有短路,往往会烧管子,串联了小灯与电阻后就不会了,最多把小灯烧掉。检修完后再把串联的电阻取下,但小灯最好仍然接上,可起到保护辅助电源的作用。

还要注意另一种情况,辅助电源虽可以工作,但输出电压较高。可能是脉冲变压器初级并联的电阻R05电容C01支路未焊好或电容、电阻坏了,重焊或更换电容电阻就解决了。但要注意电容的耐压,要用耐1KV或2KV的电容。

接下来再检查主变换器,重点检查两个逆变功率三极管及周围的二极管等元件。其中两个功率三极管是最易损坏的。接着再查推动级的两个三极管以及各个二极管、脉冲输出变压器的各整流块、整流管以及±5V、±12V、+3.3V对地是否短路,若一切正常就可通电实验(在+5V接一个6.3V小灯,并把PS-ON接地)。通电后小灯应亮,各路电压均应有输出。如无输出,应着重检查TL 494及LM339的电路(参看图2)。先查看494的14脚应有+5V(+5V基准)输出,5脚有振荡信号,用万用表交流挡串联电容检查494的5脚,电表应有指示。如14脚未对地短路而没有+5V输出,交流挡电表也无指示(可把接5脚的电容换一换试一试),那多半是494坏了。如14脚、5脚正常,再查看494的4脚,如此脚为高电平,表示封锁了494的输出,电源不会输出各路电压.。接着再查看TL494的8脚11脚6脚16脚以及LM339各管脚的电压与下表的电压值比较,可以较快地判断出原因。

因机型不同,各管脚电压也不尽相同,但若PS-ON已接地,则通过电阻R37联接到LM 339的反相端6脚亦为低电平(LM 339是比较器集成电路。比较器是一种运算放大器,有一个同相输入端“+”、一个反相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同相端电平若高于反相端电平,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反之若反相端电平高于同相端电平,比较器输出低电平)。输出端1脚输出高电平。若4脚电平高于5脚电平,则2脚为低电平,494的4脚就应为低电平。

如果339的4脚电平低于5脚,339的2脚及494的4脚自然就是高电平,这时可查看与339 的5脚相连各电阻有否损坏或虚焊,必要时也可把5脚对地短接一下,此时494的4脚应为低电平。若494的4脚出低电平,8脚11脚应有脉冲输出。

--------------------------------------------------------------------------------

--  作者:yyd325
--  发布时间:2006-6-16 16:12:11

--

若推动三极管、推动变压器及相关元件完好,±5V、±12V、+3.3V应该有电压输出了。若仍然没有电压输出,可能与脉冲输出变压器初级串联的C9电容或脉冲输出变压器有故障(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笔者认为,了解并掌握电源的工作原理十分重要,根据原理图查找故障,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维修中不走或少走弯路,而且不易损坏元器件。按此思路走下去,电源不能输出各路电压的问题可以很快得到解决。如果电源有了输出,而输出电压不正常,比如全部电压偏低,可能是494的14脚输出的基准+5V电源送到494 2脚的电阻R47变值,可试试在此电阻上并联100K左右的电阻,或在494的1脚对地并联电阻,观看输出电压能否升高,若494未坏,一般均可收效。反之若输出电压偏高,可在494的2脚对地并联电阻或把1脚对地并联的电阻取下一个(应取阻值较大的)试一试。从电路板上可以看到494的1脚有三个并联电阻接地,16脚经R51后有两个电阻并联接地,D14二极管到494的16脚有两个并联电阻,还有339的8脚经两个并联电阻接地。这么多地方用并联电阻,其目的是微调工作点。因494、339的控制精度高,对电阻阻值的误差要求也较高,一般应选用精密电阻。但廉价ATX电源为降低成本,使用普通电阻,其误差达±20%,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就采

用并联电阻的方法来调整阻值。

若是各路电源中只有某一路不正常,那是与此路电源有关部分的元器件或电路有故障,仔细查一查就不难解决。下面再列举几个维修的实例供参考:

1.一台铁将军ATX-250电源,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但带上负载后电源就处在保护状态而停止输出各路电压。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说明主变换电路未坏。再按前面介绍的方法检查辅助电源,发现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压偏低,TL494的12脚电压只有6V多。TL494要求的供电电压最少应大于7V,6V多的电压当然不能使TL494正常工作。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整流二极管处于半击穿状态,更换后TL494的12脚电压上升到17V,电源工作正常。

2.一台杂牌ATX电源,有时工作正常,有时却没有输出。即便是工作正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间无输出了。经反复折腾后出现一个怪现象:动一下线头或电路板,可能就会有输出,再动又可能无输出了。有时能正常工作,说明494及339均完好,再仔细检查,发现从推动变压器初级中心头经100欧电阻及二极管D14整流后的电压,有输出时为8V左右,无输出时高达15V左右,它使339的5脚处于高电平而封锁了各路电压的输出,说明有过载保护。再查两个逆变功率管,上面的一个管子始终导通,而下面的管子始终截止,进一步查出是推动变压器到下面一个管子的铜箔条似通似断,接通后一切正常。

3.一台长城电源,开机即保护,检查辅助电源、主变换电路均完好,但494的4脚为高电平,进一步检查是+5V整流块中有一个二极管击穿,造成脉冲输出变压器次级短路而断电保护,更换整流块后工作正常。
4.一台银河V2.1 250W电源的辅助电源部分及主变换管子全烧,其中一个炸裂。更换相关元件后仍不能工作。进一步查出KA7500B及辅助电源逆变变压器烧坏。因当时无KA7500B集成电路,用同样管脚意义的TL 494代替,变压器则拆开重绕,发现初级绕组已过热粘连短路,重绕后工作正常。产生故障的原因是该机一直与市电相连,微机关机后,辅助电源仍在工作,而本地半夜后市电电压很高,长期工作不堪重负而损坏。

post_deleted

网友:
支持一下,最好图文并茂,学习的人更容易看懂。

网友:
这个真是个好资料啊,谢谢楼主啊!

网友:
本地半夜后市电电压很高 ,这好像很多地方都有 ,待机5V非常容易烧毁,甚至殃及主板。

网友:
我觉得ATX电源并不是容易坏,主板坏的最多。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啊,最好上图更直观一些啊

网友:
确实,有图才更有说明力一点,没图很难看进去

网友(2013-02-15):
亲们,也不看看作者06所著的,今朝13年在评判嗨...........

网友:
我觉得讲的不错,很透彻。

网友:
如果有图。讲解那样效果应该会好些。

网友:
电源不好修   谢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2013-03-23):
在此学了一下ATX电源,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2013-06-09):
密密麻麻的,不好看啊

网友:
这个是很实用的东西,先留用了!毕竟一年下来换出来的坏电源可以绕房子一圈,嘿嘿!

网友(2013-07-23):
學習了.先MARK一下,有空再LOOK

网友:
很好的资料,正在学习电源维修。

网友:
不知道学会大概要需要多久

网友(2013-09-03):
楼主上一些图 让我们这些小白白学习一下

网友:
核心是TL494 搞懂就好修了

网友:
一直在研究电源呢

网友:
支持一下,最好图文并茂,学习的人更容易看懂、、、、没图看不进去了

网友:
极管处于半击穿状态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4865-1-4.html

网友:
楼主真强大,小弟好多看不懂,但非常感谢。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不错的资料,虽然有点老,但还是有用

网友:
最好图文并茂,学习的人更容易看懂

网友:
学习一下,资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说实话看到文字多的就头疼!!!

网友:
内容详尽,只是对新手来说还是有难度。

网友:
写的真不错~~有时间慢慢学习!

网友A(2013-10-07):
不错,值得学习。如果能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感謝分享...有图就更完美...

网友:
支持一下,最好图文并茂

网友:
很好的资料,如果再配些图片,效果就更加好了。

网友(2013-11-20):
这个教程真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ATX电源要有点电路分析能力喔

网友:
多学习,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现在二手电源卖的实在太便宜了 唉 修这玩意没钱途呀 用来学习到是不错 可惜没有实图 要有实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5-06-16):
主要涉及到模拟电路学习下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