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2-12-28):
一张GTX260 显卡,BIOS时认时不认,冷机时可以认到BIOS,热机后不认BIOS。路线发现BIOS进了NVIO2-N-A2的芯片。
就是这个
图片是网上借的,
原显卡的芯片型号就是这个。加焊无颗,重新植珠,结果直接不认了。
找到张GTX285,GPU爆了的。但是有一个NVIO2-A2,

心想,这是不是通用的,大家都是NVIO2,只是后面没有了-N。
于是动手拆下NVIO2-A2
换到GTX260 上,结果悲惧了,测试卡代码跑到2524卡壳了
把BIOS芯片拆掉也是一样。看来这个NVIO2-A2 跟NVIO2-N-A2,不能互换啊

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有谁换过这种芯片?

网友(点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315792733&ali_trackid=2:mm_33797845_0_0:1356827288_3k7_1619214100 世连在卖30一个,我前几天拿过他的NV10-1-A2 还不错,他卖我的测试GPU无一失败

网友(点评):
是我的话这DAC芯片和GPU我一起买了,反正肯定不会亏绝对也是大赚。另外提醒下,冬天GPU上表面和焊珠温差大,建议下部开高温

网友:
兄弟,你胆子够大,这也敢代换

网友(点评):
我4860装4890的核心都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 只要引脚形状一样,乱装,G92-428装讯景9600GSO上,G92-150卖核心

网友:
这就当是做实验吧

网友:
型号一样就可以了,主板什么都可以换,只要你有那个技术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负责数模转换和版权保护的吧?

网友:
呵呵,买个换上吧。

网友:
这两个互换不了。。你如果说脚位一样的话就能换,那笔记本上代换的一大堆

网友:
学习了,看来不是所有文字相近的芯片都可以互换的

网友:
这回学习了啊  着个芯片不是随便就可以换啊

网友:
就当做是实验了,原来这个型号的显卡芯片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
                                     两个互换不了。。

网友A:
请问你们g200的核心中间的焊盘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g200的核心中间的焊盘对地阻值是多少

干嘛要测中间的焊盘,测供电电感不行吗?

网友:
有创意,听说很多可以换到笔记本上去,建议列个清单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测中间的焊盘,测供电电感不行吗?

我买了个芯片中间阻止是只1 是否正常

网友C:
楼主很有毅力啊,虽然最后美好,但楼主也心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有毅力啊,虽然最后美好,但楼主也心甘了

只是换个芯片,这叫什么毅力,维修不都得这样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芯片中间阻止是只1 是否正常

只要不为零,就可以说它是正常,核心功率越大,对地阻值越低。用欧姆档来测,如果小于0.5欧的话,就要小心了。多半是爆了

网友:
谢谢你 这个NVIO2-A2 本来都是gtx260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