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 1001PQ 开机无显示 灯亮 也不能关机

楼主(2012-12-28):
华硕上网本 1001PQ 开机无显示 灯亮 也不能关机。
待机电流0.013 正常,电流掉到0.4左右,不动了,开机无显示有两个灯亮,无显示 电源也关不掉了,死机状态!
拆机后有正常了,跑了一部电影都不死机,两天故障有还原了,小弟头痛了,装机用两天又不开机了,拆机又好了,求助各位师兄,带这100%诚意跪求!!!!小弟怀疑南桥有空焊,但是正常开机后轻压主板又没问题,是不是哪组电压不稳定?或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补充一下故障时 电流情况 0.013---0.3---0.45---0.3不动了,死机,拆开故障没有了

网友:
楼主先检查下装机有没有短路,排除的话可能南桥的问题了。
我手上有个同型号的机器更郁闷,不认USB口和声卡,南桥换过还是一样的,USB口+5V,+3.3V信号线都有,就是不认设备。同求思路。

网友:
刷过BOIS没有?

网友:
查一下外设,一个一个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