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55WB&P4 进水 开关管换过 依旧短路

楼主(2012-12-28):
金河田 电源 进水 主电路 开关管13007  两个都烧坏  保险打掉    更换后 通电测试 烧保险 求下思路,知道的师傅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大胆的练习了它吧。

网友:
楼主都说是进水了,里面的电容全部都不行了,好像没什么可修价值。

网友:
看下高压吸收电路

网友:
你先修辅助电源

网友:
看来是严重短路,别放炮哈

网友:
估计新换上去的对管也烧掉了,唉

网友:
新手呀,连通电时接灯泡都不会,通电时不放一个大烟花就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整流、滤波部份查了吗?

晕啊,三极管(辅助开关管) 居然没查出来

网友:
嗯  看下 忽略了

网友A:
电源的整流、滤波部份查了吗?

网友:
4个整流二极管没检查?

网友:
楼主,直接换一个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