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适配器不能开机小修ok

楼主(2012-12-28):
接商家联想G450说比较急,尽快修好。插可调电源,待机0.01,基本正常。故障为按开机键不触发,用电池也不触发。一边拆机一边想这情况多半是EC或者BIOS有问题,拆机后找了BIOS刷了上去故障依旧,换了一EC还是一样,联想真不给面子。查3V5V正常,EC32脚,按下开关有跳变,EC和南桥周边电压正常。没招了,尝试用电池开机也没反应,打电池电压居然没电了,也就是说电池被放电了,而且不能充电,随手在拷机的机子上取下一个电池可以点亮了,插上适配器可以切换,但是还是不能充电,基本锁定是充电电路的故障。查EC127PIN ACIN没电压,顺着滕藤找到393,

测8PIN 19V 2PIN3.3  3PIN1.8不正常, 测PR106 1PIN  1.8V,这个电压是PR103和PR107分压,应该是3.6V才正常,测PR107阻值7K多,取下后再测有20K,找到关键点了,毫不犹豫把PC106取了,PR107恢复3.6V,393 1PIN3.3V。插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键开机点亮。电池充电正常,电池与适配器切换正常,修复结束。
补充:有ACIN的条件是:PU102A 8PIN=19V 4PIN=GND 2PIN=3.3V 3PIN=3.6V  3PIN的电压是VIN=19V通过PR103和PR107分压得来的。
小菜还想在此询问大侠,EC在具备哪些条件后才会正常开机?望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LZ确定算对了

网友:
ACIN都没有如何开机的呢

网友:
ACIN也是EC正常工作的重要测试点!

网友:
算找对问题了ACIN

网友A:
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也可以查下)

网友:
思路还算清析,最终还是把机子修好了,要鼓励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值得鼓励

网友:
acin没有可以开机吗?它还控制电池充电呀!

网友:
修到最后是一颗小贴片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            (LID也可以查下)

谢谢指点!!

网友:
acin
是适配器插入检测   检测不到适配器当然就充电呀

网友:
acin真的很重要 手上就有一台DELL MINI 的没有这个信号 不触发

网友:
这个真没有

芯捷电脑 -10 你一直只说,这个真没有!

网友:
标准的 仁宝 图纸
acin 休眠信号 供电  时钟  就可以了

网友:
R106损坏怎么会影响分压呢?三pin的电压不是103和107分压后得到的吗??

网友:
现在图纸还是看不懂,楼主以要指点指点啊

网友:
WIN 分压应该是9V多啊?怎么才3V多?

网友:
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  路过,学习了。

网友:
以后也多教教我啊

网友:
ACIN这个信号是什么作用的啊,为高电平才正常对吧?仁宝的板吧

网友B:
ACIN没有,隔离保护怎么打开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没有,隔离保护怎么打开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还没仔细研究,机器拿走了,望兄弟下一份图纸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分折的很到位,现在G450我也修过几个。学习了!

网友:
比较新的点火回路吧,老的话ACIN为低的话直接过不了保护隔离。。。

网友:
描述有问题,楼主可仔细看看自己说的话

网友:
真奇怪楼主是怎么找到ACIN的 这个机器的思路应该是 有待机不触发——主板有无明显短路——有无3 5V供电——保护隔离是否正常——ACIN   而且仁宝的板子保护隔离是个重点  上来就换EC 刷BIOS太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