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捷波P43 卡内存77C1 52和171脚电压偏低.有图.

楼主(2012-12-28):
主板有时候能过内存,有时候不过,内存电压1.85V正常.不过内存时,52和171脚电压为0.2V偏低.能过时为0.9V.
跑52和171脚,分别通到两电阻上.两电阻电压从RT9199输出得到.

现在打算换这4颗电阻.不知道这思路正确不`或短接这4颗电阻`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同时4颗不良.除这4颗,其它黄线上的电阻都是0.9V正常.
有点纠结..求拍醒..

补充内容 (2013-1-12 17:25):
问题已解决.北桥虚焊.

网友A:
我试过你这样的方法,我现在无法解释

网友B:
焊接下9199看下   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你这样的方法,我现在无法解释

直接短接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下9199看下   是不是空焊了

9199输出正常,怎会空焊?

网友:
刷了个BIOS`内存还是报错.刷BIOS后跑码都变了`以前C1现在E0`不过同样是报错.

网友C:
是不是电阻虚焊或者是变质了

网友D:
你装个坏CPU系统时钟也会低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阻虚焊或者是变质了

4颗排阻已经换了`电压还是0.2V低`这0.9V的确是从DDRVTT过来的.不知道怎么的就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装个坏CPU系统时钟也会低的。不信你试试

我CPU是好的`E420`主板也直持的`800的`